笔记本适配器如何拆解?

楼主(2010-06-22):
一般接缝处都是粘接的,有资料说是超声波焊接的,如何无损的将壳子拆解开来,不是破坏性的拆解,有什么溶剂可以将其化开?
笔记本

网友:
没有听说过 一般都是一次性的 厂家似乎不愿意维修

网友:
最好不要拆吧,坏了买一个,不贵的

网友:
超声波焊接整体牢固,但只要你撬开某一部位,然后再用撬片逐步撬开就可以了。

网友:
薄而坚的利器+锤子, 就算有溶剂能把胶水溶开,外壳也是面目全非了, 我试过用天那水溶不开,外壳都白色了。

网友:
用二甲苯先溶解,一锹就撬开了

网友:
我就好奇拆开修好了,收多少钱呢?

网友:
20元,拆开好修就修,不好修就卖他一个

网友:
天和家电维修
的帖子
二甲苯能溶解?不会吧,以前我都用二甲苯洗板,岂不是会产生腐蚀?

网友:
你就用那个橡胶锤子慢慢敲就好了 所有的 都一样啊 电池 也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