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电源管VCORE理芯片无

楼主(2010-06-22):
现在这板用的是ISL的管理芯片,没VCORE,那个上管的G极没有电压D极有电压,AMD的U,NF的芯片组。我想问下那个ISL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内存 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完整的芯片型号!!

网友:
ISL......把名写全,在站内搜一下,是否有相关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ISL6566的,现在那个1脚和38脚有1。8V的电压

网友:
37 EN脚的电压
1、2、38、39、40脚VID的电压
7脚VCC

网友:
回复 网友A:

    7脚的有12V电压,那个1脚和38脚有1.8V的电压,现在还要查哪呢?这个没有从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先看一下VTT1.2V电压和全板的电压正常吗,如正常,直接加焊北桥,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上面说的几个脚的电压都要查

网友:
NF的板子,桥空焊会导致没有VCORE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VTT1.2V那个要上假负载才可测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VTT1.2V那个要上假负载才可测的吧
引用 楼主:

测电压都要上假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问下那个VID12.5第3脚他不是那个识别的信号线吗?

网友:
和第四脚VRM一起,决定芯片内部DAC的版本

网友:
现在测的EN3.3V,那个VID1脚和38脚有1.8V的电压,7脚的电压12V,VTT0.9V,VDDA的是2.5V现在是不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VTT电压偏低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AMD的板哦, 那个偏低了没事的吧,有事的话那个怎么查啊,他是连着什么的啊

网友:
不要现在去动桥
查查板子上其他供电点正常不
另外VCORE的MOS管坏、ISL6556本体坏,都会导致无VCORE
先把其他因素都排除了,再去动桥吧

网友:
那个G
脚应该是接在RT9202上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从电源的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是那个复位也不正常长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那个管理芯片加焊了一下 现在是是2电就保护是不是管理芯品有问题啊,那个上管的G极的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换一片6566吧
这个芯片好找,也好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那个是上管的G极的阻值不一样一些偏大,加电试的话会烧管子的吧,他这阻值不一样是哪里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逸风在不帮忙啊,那个会不会烧管子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VCORE 首先看一下VDD 2.5V有没有 这个电压是开启CPU供电的【相当于INTEL板中的VID VC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的是我换了那个管理芯片胡保护了,那个G极的阻值不一样,不知道会不会烧上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值不一样 先看一下芯片有没有虚焊了  会不会烧管 只有看波形了

网友:
不一样的话别长时间通电
要么是6566没有焊好,要么是6566坏了
当然首先也好保证MOS管是好的

网友:
VTT是正常的,看了大家对你的回复,桥的故障可以差不多定下了

网友:
这些引脚定义 你先不用管 你先看下北桥电压 还有内存电压 如果都正常单桥的你就杀桥

网友:
CPU核心电压都没有,肯定复位灯长亮啥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是U供电保护了,我换了别板拆下来的一上电就保护,除了管理芯片坏还有没有其它的元件造成,那MOS管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