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9TR4屏闪(已解决)

楼主(2010-06-22):
  今收到客户一台清华同方L9TR4,初问题为一亮就熄!因为是外接12V,所以怀疑高压板不好!更换一块通用板后亮了!点了一个小时OK!客户拿回家下午就来了,说闪!点起来一看闪的厉害!加注:灭是灯也熄的!一直在不停的闪!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闪应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吧,是几灯的屏注意下灯管,灯坏也会闪的

网友:
論壇內有很多資料,要學習爬文喔,這樣進步的比較快

1.當燈管點亮後,立刻關閉(小於0.2秒)....背光線路短路保護:mos短路,燈管漏電

2.當燈管點亮後,稍後關閉(0.8~2秒)....背光線路開路保護
有燈管故障或有mos故障,保險絲開路

3. 當燈管點亮後,一段時間後關閉(3~180秒).....有冷焊點
燈管冷焊,邊壓器冷焊,mos冷焊

4.當燈管點亮後,很久後關閉(5分).....散熱不良,有冷焊點,零件老化

网友:
按键什么的通通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今天换了一块通用驱动板OK了!有可能是驱动板供电不稳!是供电稳压管坏了吧!

网友:
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研究,我今天也接到一个紫光的液晶,开一天才有可能出现故障,到现在还没看见故障呢,一只在等

网友:
有可能是通用版的功率不够吧

网友:
我试过VGA线问题,更换试试

网友:
我试过VGA线问题,试下。

网友(点评):
想试没机会了!机器交给客户了哦!下次要是再有这问题就试试换VGA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