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换通用板后总烧高压板

楼主(2010-06-22):
联想旭日420A暗屏,无高压开启信号,亮度调节信号也不稳定,我用通用高压板替换,开启信号从屏供电取的,开机后有红屏现象,第一个通用条点了一下就VCC短路,第二个通用条点了一下午都正常,时间长了红屏现象也消失了,第二天装上电池没用多长时间高压板又坏,同样是VCC短路,不知道这个原因是否与ADJ未接有关系,或是通用板的质量有问题,知道的朋友请不吝赐教。

网友:
  红屏貌似灯管有问题 先排除之

网友:
这个故障这样理解你就好处理,普通日光灯管坏了是不是容易损坏那个叫启辉器的东西,它就相当于我们笔记本屏背光高压板的驱动电路。灯光发红你还上,那启动电路一直在不停的在启动全功率升压点亮灯管,肯定容易坏。

网友:
先换灯管吧,红屏又暗屏的机器,一般先换了灯管,不行后才改高压板,

网友:
你可能没接好

网友:
灯管有问题,再有就是你换的高压的电压是多少的?是不是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