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PF71G+ 17寸显示器问题棘手

楼主(2010-06-22):
接了一台明基的液晶显示器 故障是点不亮 我检查了高压条是好的 到驱动板的12V的电压是有的 3.3V的电压也是有的 在查按键也有电压开机OV 不开机3.3V电压,怀疑是MCU出了问题重写了程序也一样,这机器的屏型号是:CLAA170EA08 Q  没有办法就换了个驱动板,换上后是开机大约2秒后白屏,白屏后屏上的电压正常,这是什么问题,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可能是T-CON出问题了,T-CON上的电压检查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在给MCP刷下,我今天都有一台刷了后没信号继续刷了一遍好了。

网友:
MCU 程序我写过了 但不知道对不对  谁有给一个给我 谢谢    请问T-CON是什么电路 小弟是新手

网友:
你用的是什磨型号的板子????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我遇见过的都是通病的那几个元件坏,还有按键,虚焊.反正,那几个元件没坏就直接全换按键和细心的补焊吧.

网友:
具体型号我不太清楚 芯片型号是RTD233V 和 HSD150Sx84 ROHS    这是驱动板的型号  这驱动板是30针加50针的驱动板  驱动板是通用的    还有是开机大约2秒有图像  随后就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