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703,b1202,p3055ld是mos管吗,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6-22):
本人新手,也不知道论坛以前有没有人问过这类似的问题,搜索了一下没搜到,如果违返规则请版主删贴。但不要封我的号什么的啊,我从注册到现在天天上线,好不容易才变成小小白的。

一坏d-link路由,上面有两个b1202,测得其中之一的两个脚是连通的,应该是坏了吧,能用什么代换呢,还有旁边的L1085D不是三端稳压块来的?
一无显示的小影霸9550显卡,无显示测得上面有一个1703其中的两个脚也是通的,而旁边两个不通,这1703能用什么换呢,能否用主机上的P3055LD换?

网友:
可以的找差不多的就可以了,别找ASUA和MSI上面的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找差不多的就行了,材料跟那个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不是专门搞维修的,在网上逛了逛,有些说只要不用3055换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
见楼主还查查MOS管的参数吧,,,有些主板上的和显卡上的耐压和功率不同,,,换上去后会出现发热或是 有不了多久,,,

网友(2012-10-16):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2013-05-05):
P1703BD就是niko公司的一种功率MOS管,导通电阻17毫欧 最大电流46A 最到功耗55W 耐压25V TO-252(D)封装

P0903BX,P50N02LX,P50N03LX,P75N02LX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