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9550显卡,170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0-06-22):
有一块小影霸9550显卡,不显示,测得三个1703中的一个有两个脚是通的,应该是坏了吧?能用什么管代换呢?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呢,害我这么辛苦拍了照片

网友(点评):
在附件里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D1703你可以用09N03来代换

网友:
如果是三极管一般用T04或W04代都行。

网友:
好,谢谢你们,我找几个管子试试

网友:
3055也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