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错误,刷bios无效

楼主(2010-06-22):
一块清华同方主板,INTEL代工,型号为D101GGC,开机提示bios错误,下载了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041
刷新后故障依旧,BIOS芯片型号是49LF004B,以为是芯片问题,更换一同型号芯片刷新后仍然是故障依旧!

以前遇到bios错误的都是一刷就好,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特在这里求助!

网友:
南桥 IO 75232都会影响。

网友:
我修过这种主板一模一样的
我的是换I/O好的

网友:
我拆掉了75232还是不行,这个IO的型号是SCH5017,请问这个可以用上面代换?
47M182可以吗?

网友:
有的时候主板报BIOS错的声音  且诊断卡跑41  我也刷了BIOS 不行  换了跟内存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内存挡41的,已经两条了。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了

网友:
内存换过,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由于没有IO,所以想放弃了,无意间看到有个BIOS CONFIG 的跳线上没有跳线帽,找了个跳线跳到NORMAL上,问题解决了

网友:
跳线为什么会影响IO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