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19的液晶上面3分之1的亮带

楼主(2010-06-22):
联想的19的液晶上面3分之1的亮带,不知道这种屏的故障,如何检测呢

网友:
屏坏的可能大些,用通用板点一下就知了

网友:
已经肯定是屏的问题了,就想要怎么维修这类故障

网友:
菜鸟的意见:
换个排线看看,如果还不行只能判断为屏故障了。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没有设备是修不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修好就先要知到他的工作原理,才能修呀要 不然乱修只能扩大故障。屏这一块除了供电别的在外面能修复的机会没什么。

网友:
我也有2个这种显示器,在网上查了下,是屏的问题,并且无法修复,现在拿来装机,维修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已经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故障

网友:
屏坏了,别修了。

网友:
我也有台优派的,下面3分之1会花或闪或黑,有时也会正常,也是屏的问题,怀疑屏上排线接触不好或哪个元件不稳定,郁闷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上面的排线断了,看看什么牌子的屏,有的还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