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手贱........修好的板 都被我弄坏了...

楼主(2010-06-22):
接到一片  ECS 845GV-M2 REV1.2  的  精英 845GV 主板..
    氧化比较严重.. 但是  故障确是通病..   U座虚焊..  烤U座 故障解决..
    我手贱.. 去测量各个点的电压 是否足够..   测到 主芯片供电的 1.5v的时候   这个点突然打火 短路..
    之后  这个   场管  就无控制电压.. 输出端 为2.5V 对地组织 偏低 只有33   南桥微烫
      但是 U座  莫名其妙的 又多了几点 虚焊..   猜测是短路.. 稍后上图..

网友:
图2
短路之后 多点虚焊
图3
控制脚无电压 输出脚 电压为2.5 对地组织偏低. 控制脚跑线到下面的 LM324 14脚 更换 故障依旧 球思路..

网友:
鼠标放到图片上  有注释............

网友:
不会是  南北 一起坏吧......

网友:
RT9603坏,高端管击穿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1.5V控制极电压 修出来  加焊刚开始修好了  之后又不亮 说明加焊加得不行放一段时间又虚焊 就算你给客户也会返修 最好换掉座子

网友:
恩. 楼上的师傅. 开始只有1个点空焊
烤过座后用灯 测试过.. 都是亮的.....
    就是  短路了以后   那几个灯就怎么都不亮了.而且对地阻止有19XX  ....
  我就是不知道 怎么修那个1.5 V . 惭愧...跑到 LM324    更换无果..就没修了 。。

网友:
楼上的楼上的 楼上  的师傅..   你怎么说是 9603坏啊..     有什么依据吗..我还真没怀疑 到哪里去.... 明天我在去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