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风扇的飞线想法

楼主(2010-06-22):
     现在笔记本散热是个大问题,玩游戏顶不住,真可惜哈,本人一晚上没睡觉研究了下,想到一个方法,下面介绍下喽:
     风扇是属于温控电路里面的件,先搞明白原理:

无非就是利用温控芯片或EC来通过热敏电阻来控制风扇的电压大小来改变风的大小。如果把风扇直接接5V,绝对噪音是个问题,所以我有两种方法:
1是,该热敏电阻 ,但这种方法不常用,因为弄不好就会使主板受内伤。
2是,在EC的控制电压提高一个程度,方法如下:

不知道会不会挨砖,  说实在的本人是奔着威望来的,若成功的话,本人将继续将自己的心得发上来……
本人不怎么会画图,就讲究下吧。呵呵。

网友:
看在楼主用心良苦的份上,支持一下吧。就是电路没用。

网友:
真不知道是你们看不懂还是咋的,这么经典的东西没回复的?俺真是郁闷了

网友:
用心良苦啊   就是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吗

网友:
我的意思是用系统3V供电电感前的交流电 加场管加保险加升压电容来使风扇的供电提高一个档次,同样是有EC控制的,不失原来的本性,在不需要降温的时候,风扇是不转的,当风扇需要3V左右的供电时,其实际就为4V左右,使风扇的供电提高一层,不明白么?

网友:
其实可以取下MOS管,将5 V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打算让顾客在深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