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发现 插上电源 开机不触发 拔掉四针 12v供电cpu 风扇转了!

楼主(2010-06-22):
有新发现  插上电源  开机不触发  拔掉四针 12v供电cpu 风扇转了! cpu供电mos管换了09N03LA   三项供电的  不行 !是不是从电源管理芯片坏了?rt9603  一共有三个 可是没找到主电源管理芯片!【本人菜鸟】精英845gl

网友:
这是主板12V短路了   你先测一下CPU供电的MOS管有没有坏的   如果没有的话就去掉9603看12V对地阻值

网友:
rt9603的  主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8A

网友:
明显是12V短路现象。先查出U座边上管理电压的管子有没有烧坏的,型号如果找不到一样的,要换一对。拆下的管子要测量PCB是否短路,如果还短路的话,电源管理芯片应该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2V短路  不一定是电源IC的问题  测所有CPU供电管的G S极  看那个通了就换那个

网友:
没找到主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h12V短路  不一定是电源IC的问题  测所有CPU供电管的G S极  看那个通了就换那个

是不是一个笔接g  一个笔接s    我试了不同通

网友:
拆下的管子要测量PCB是否短路??? 请您详细讲一下!麻烦了!不胜感激(本人是新手懂得很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量一下12V有没有和CPU供电短路  打小四针12V对地值  再打CPU供电对地值  看一下是12V短路  还是CPU供电短路
    12V短路或12V与CPU供电短路  拆上管 与滤波电容  拆了还短  NB短路可能性很大 最好用灯座先看
  CPU供电短路拆下管  拆滤波电容

网友:
你把CPU风扇的卡子给去掉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主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8A   看到了! 衷心感谢 数据安全 的指教!

网友:
有三个9603 全去掉吗!

网友:
小四针12V对地值    不短路

网友:
请问函山老师   CPU供电对地值  如何量?

网友:
下管 s级 对地短路

网友:
下管s极对地阻值  3.5欧姆

网友:
让大家见笑了 ! 菜鸟没办法  大家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