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遇到主板奇异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22):
K9N5P-MX,联想品牌机AM2主板。
主板可以点亮,运行正常,15-20分钟后自动断电,开机检测卡代码直接00。
上假负载
核心电压 1.5
复位1.8
PG 1.8
VDDA 2.5
VTT    0.9
不知道从何下手,还请各位前辈指教。
电源内存都已经换过,CPU还没更换。散热不是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要特别注意cpu旁边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能点亮,怎么又是跑00?另外你这个是不稳定的问题吧,注意看看电源。散热。主板供电稳不稳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电容。可以用波波打一下,也可以在开机的时候用手摸主板看那里发热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或者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认为散热是要改善一下,AM2接口,散热是要差一点,如果是单桥板NB的散热也很关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断电后摸 一下桥还有CPU的温度看看  一般都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