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飞利浦纯平显示器维按开关没有反应了怎么维修

楼主(2010-06-22):
型号 788DF。问题是在用的过程中搬动显示屏电源线脱落了,在插上去开机就没有反应。
维修遇到的问题是,开关上没有开机电压了。可以判断是电源部分坏了?该查那里呢?会是怎么原件坏了?

网友:
显示器内有高压,并有与市电直接相连的电路,请交给专业人士进行处理。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是真不懂维修还是偷懒,你提的问题就好比你家的灯,拉了开关灯不亮,你说应该怎么检查? 你一点数据都向我们提供,叫别人如何帮你??????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