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并口问题

楼主(2010-06-22):
测试了主板的1到17的数据脚的对地阻值。有两组值分别为:570 和680

这样应该说明并口是正常的吧 还有并口测试的对地阻值几组值以内的才算正常的

但接一台绣花机上去就不能正常工作。注:并口线是好的。

换了一块板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换个并口管理芯片试试 有的是IO管理

网友:
既然你已经量过阻值了,那可能还有以下问题:
1 bios。
2 上拉电阻可能坏。
3 并口控制器有问题,考虑试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与好的板对比打值  有问题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