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脚位定义的意思?

楼主(2010-06-22):
芯片脚位定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我在网上出了很多芯片的PDF图纸
但是不知道脚位的意思
比如说:“DXN  SMCLK   VSS  VID等等……”是什么意思啊
学习脚位的定义在哪有质料可以出出来啊?
或者还有很多很多,我怎么知道这些组合字母的意思?

网友:
大哥你是我的知音呀!我也是很多图片的银脚我叶柄知道什么意思,希望有高手近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
没人回答呢 高手出来 啊

网友:
SMCLK 系统管理总线时钟
VSS     接地
  VID   决定CPU电压的一组信号

不可能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解释
PDF看过了,结果具体的接线图,慢慢就知道了
一般是英文缩写

网友:
看看基础贴里面有讲解,都是英文含义

网友:
下载芯片的PDF引脚定义图,拉到下面一般都有一张芯片基本的电路构图,看这个基本都可以看到这个芯片哪几个脚是用来做什么的,多看就会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