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754主板插电自动开机,CPU无供电

楼主(2010-06-22):
今天收了一块ASUS 754的主板,上电测试是接上电源就自动通电,CPU1。2V供电没有,于是我以为是IC3186坏了,就换了一个上电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的, 随后我想到上电自动开机 可有可能是I/O的问题

于是我就想换个看看吧,不行主板就扔了不修了,找了个一样的I/O换上,插上电源不自动开机了,我想这个主板肯定就好了,上了CPU ,内存 显卡 测试一路飑升OK 亮了

网友:
这片板子是I/O控制CPU供电的吗?

网友:
我修过华硕K8N的板子 也是这种故障 换个io就搞定了 这个板子的io是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