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33 不亮机

楼主(2010-06-22):
845主板上诊断卡跑33,各路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一开始就跑33
还是代码有变化过程?

网友:
表述有点笼统  大家无法提供信息

网友:
开机就跑33

网友:
不好意思 是00到33

网友:
如果各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查一下两PG信号,总线打阻值,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