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 Z92主板 C225电容位置!!

楼主(2010-06-22):
求助 华硕 Z92主板 C225电容位置!! 板上没有标明,小弟找不到那个电容位置,请大家帮忙告诉我下!!

网友:
自己顶下!多谢大家了!!就是RTC 电路的那个C225 的电容呀!

网友:
就在背面插无线网卡的插槽边上的,金属卡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华硕 Z9100的板子吧!我的是Z92J的不一样的,这个板上没有标电容电阻的序号!

网友:
谁能帮帮忙呀!!我在线等呀!!

网友:
那就只能用铜刷跑线路了!有点位图当然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