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还原卡以损坏”英文

楼主(2010-06-22):
是一个宾馆的机器,之前装的是小哨兵还原卡,然后开机出现移除和重启,移除后,就出现了“还原卡以损坏”英文,装系统后也不行,dm低格也不好使,能go,但是看不到xp滚动条,就出现“还原卡以损坏”英文,不知道怎么办啊,求助

网友:
没有重要资料的话,用可以编辑扇区的软件清除硬盘的0-63扇区的东西,如:江民硬盘修复王

网友:
先不上还原卡试试,或者换个PCI槽

网友:
BIOS恢复到出厂设置,硬盘全低格,千万不要装小哨兵。

网友:
还原卡早就拿下来了    也低格  我的机器是才装2个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OS下面输入 FDISK/MBR
   回车试试

网友:
FDISK/MBR是什么意思啊  解释下好吗 谢谢了 是一个一个输入的吗

网友:
最简单的是把小哨兵还原卡重新安装上然后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