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IBM工厂维修心得(一)——申请转正

楼主(2010-06-22):
T61不加电                    断开CPU电压,可以通电U19,U21以换,后经查U29旁电阻R496破损影响

t61i不开机                    用脚座CPURST正常,用CPU,CPURST就会被拉低,后经查CPU_BSEL1信号对地,U2坏

T60不上网,灯不亮,#10695信号拉低,后经查U35上与 AUX2_ON之间阻值异常,U35冷焊

T61 T60E4掉电             H8和PMH6换,后经h8到PMH6上的 #10037阻值异常,R376坏

R60i不待机                   无3M,5M一切OK,正常,U28没工作,-EXTPWR信号有3V电压,Q32与U61断线

T61不加电                    触发掉电、什么电压都掉啦,后经U61与D33之间的信号断线导致,此板与5M电压,关系比较大

T61不开机                   BIOS上有波形跳动一下,BOIS换,故障依旧,后经查 -PLTRST与 -CLKRUN短路,码片也会引起此类故障

  T61 进系统掉电           有时FF,其实是98后FF掉电,后经查98掉电后VCC1R5M电压掉了,其他电压正常,更换U29,OK

T60不加电                        1R05B电压未起,U61发烫,后经查VCC5M电压阻值异常,U7坏

T60电池不通电                  一触发就掉电啦,后经查U23到Q29上的BATMON_EN信号断线

T60 60挡机                     3AUX未起,有时又有,后经查AUX2-ON信号反向阻值有问题U69坏

T61不开机                      无PCI-RST,U5换了,后经查BPWRG信号拉底,U28上的电压未到北桥上断线

T400 电池不通电             负电池可以通电,主电池不可以通电,后经查主电池BAT-PWR12电压未起Q10坏

网友:
谢谢。好东西。正在学习笔记本主板

网友:
工厂的经验就是丰富啊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什么实际的意义

网友:
没进过工厂,一直认为工厂的都是高人,转不转正无所谓吧。仅个人看法。

网友:
IBM is designed for business use. Should be very reliable.

网友:
伟创 滴 兄弟?

网友:
写得详细一点就好了,配上图也不错。这样有点太精辟了

网友:
就是一線達人就是簡單明嘹一点就波好文

网友:
此贴有抄袭嫌疑!下面连接早先发布了相同内容!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1784

陈烨林 -1 月饼大哥你说的是我之个和小胡的一样?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