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700 外接不显 维修

楼主(2010-06-22):
在小工厂修笔记本主板差不多三年了,二年多无图修板,绝大部分故障都能修好,早几个月前越来越觉得
这样修板技术永远上不去,于是决定重新从电路图学修板,还好有基地这个平台,有很多别人看图维修的
经验可以借鉴。这两月,在基地看贴多了,自己看图维修慢慢熟一点了,一开始还真不知从何下手,还好
有二年维修经验,加上学过一点电子技术,自己慢慢摸索,最近终于算是开窍了,看图修板也算是有点收
获,在此鼓励一下自己,也感谢基地这个交流平台。

故障      内屏有显,外接无显。

维修过程

一开始用的原来修板的老方法,凭经验换元件,换掉了U23 U24  ,不行后,重刷过BIOS,还是不行。于是
,拿另一块有一个USB接口不认的板对换单桥。不认USB的板好了,但这块板仍然一样故障。想起有这个板
图纸,于是,找出图纸,查到 U23 U24的电路,看到这两IC有个5V供电,还有几个信号输入输出,测这
两IC的各脚,发现无5V,再拿好板对测,应该是有5V。于是找这个5V的产生电路,终于找到原来是PQ28这
个管子的5V没变过来。换掉PQ28,开机测试,外接OK了。

5v产生

另外还有两块故障板  一块 不认光驱  一块电流0.24不上,  我把桥拆下重植  对换打上    两块都好了,看来只是桥有个别点空焊了。早上修了这四块,没想到有三块都是因为这桥有空焊。以前修这个独显的单桥倒是,单桥短路的特多。

网友:
楼主无图维修大部份都能修好,技术可不是一般呀.

网友:
无图修板主要还是靠经验,哪个板哪个故障经常坏那些地方加上自己的经验判断去定位故障。然后再慢慢换元件。但想做到一击即中比较难,

无图修板的好处,一是跑线路能力强,二是看电流判断故障要比别人好点。
但缺点是,很难达到微创修板,而且新板没修过的,需要很长的摸索时间

网友:
我老乡也像楼主一样不看电路图修板,而且技术很厉害。甚至维修工具就是一个万用表,根本不需要可调电源

网友:
强大 啊
进厂修板修2年不是普通人能干的啊

网友:
进什么工厂修板的,我也想去过修一下

网友(2010-12-02):
工厂级的就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