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500P烧不了本本BIOS

楼主(2010-06-22):
-----------小弟买了一个500P,烧主板BIOS无任何问题。但是就是烧本本BIOS的时候,老是提示几个PIN叫未连接上,这个是为何???新的500P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前几天烧SST39VF080 40PIN的BIOS老是提示28PIN不良,今天烧MX29LV008CT的又提示01,19,28PIN,请各位同仁给个解决方案。折腾好几天了,先谢谢了。

网友:
用小刀刮下IC那几个不良的脚在试下

网友:
---------------我的装载过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两个BIOS芯片都是40PIN的,所以我选择SDP-UNIV-40TS的转接座,来配合TSOP48来使用。BIOS 1PIN对TOSP48 1PIN,然后整个座子靠500P下方插入夹紧。选择好芯片型号后,开始读取或者编程的时候就出现提示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
好像是编程器的问题特别是刷40脚的就上报有几个脚接触不好

网友:
-------------我把BIOS芯片洗的干干净净的,提示的出来的夜用锋利的刀片刮了,还是这样,晕死,新买的怎么会这样???

网友:
500P刷40或48脚的BIOS,是要用专用西尔特座子的。

网友:
这个跟新旧有什么关系.500P我都用了好几年了,还不是每次都要刮干净洗干净,一直试到好了为止..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再去买个试试。

网友:
估计这个不兼容笔记本的BIOS

网友:
转接座的问题吧,我现在用的也是500p ,没问题啊

网友:
我的500P也是一样(机子是在基地里拍的)我有两套TOSP的转换座子,只要是写TOSP48封装的BIOS就总是提示一个或者几个脚接触不良,两套座子都一样。我的500P买了差不多一年啦,只要是TOSP48封装的BIOS我一个也没有刷成功过(但其他类型的BIOS就非常的顺利)!但是同一个BIOS(TOSP48封装的),同一个TOSP转换座在我的老LT-48编程器却可以非常顺利的编程,这样就可以证明我的TOSP转换座是没问题的!应该是500P机子的问题!强烈要求西尔特公司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要用专用座子不便宜啊。

网友:
专用座子   有谁知道多少钱!那里有买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谁知道怎么样解决啊!救救我们吧!恳请基地的老大们能跟西尔特公司沟通;沟通!解决一下这个致命的问题啊!

网友:
请教一下10楼的“马啊”兄弟,你的转接座是从那里买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2010-08-07):
最近想买编程器----我本来想买500P的,但看到后多嘴问了一下,发现现在500P要刷40PIN芯片要专门的座子,据说要3百多一个,而且各个销售的商家说法不一,有些说刷不了40PIN的,要慎重购买,有些大言不惭说肯定行,有个直接跟我说不卖---免得返回来!希望各位高手都参与讨论,让大家少花冤枉钱!!

网友:
是编程器的问题  我的也这样

网友:
你们还算好的 我的48PIN BIOS能读能擦 就是不给刷

网友(点评):
擦了不能刷,那仁兄不惨了。

网友:
我还打算等几天回去了,也入手一个,都这样了,幸好没买

网友: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没有那个,正想买呢。看来得小心选择了。
祝楼主快快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2011-05-04):
500P 刷40脚的BIOS不用SDP-UNIV-40TS的转接座,直接用48脚
的座子刷即可。

网友:
500P有问题,40脚的刷不了

网友:
我的580U现在经常报错:器件ID不对。

网友:
我的威雷也是基地深圳店买的,也一样是刷不了这种封装的,我一直以为是我跟他们买的座子有问题,原来到机子的问题阿,害的修IBM T4X和联想125时,明知BIOS有问题还是刷不了,只好去要淘料板来拆。

网友:
买好的座子,便宜的用下就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