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主板 显卡槽后 面 APM3023N烧了 南桥有点热

楼主(2010-06-22):
MSI 865主板 显卡槽后 面 APM3023N烧了 南桥有点热 CPU假负载各电压都没有,后换了一APM 2055N ,06N03 芯片还是烫手 ,南桥还是有点热,是不是南桥烧了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换了就好了,一般的管子都可以,换完了南桥也不会烫了。

网友:
换了几个管,管还是马上烫手,有那些管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一路供电出进南桥如果少了这个供电会掉电 场 管也 要换

网友:
那个场 管 ?是不是APM3023N旁的场 管

网友:
那个场 管?是不是APM3023N管旁的场 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