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jumao系统安装光盘地址以及我开启的服务

楼主(2010-06-22):
这里的系统盘不错,经常更新,各个版本的系统光盘适合维修、装机用。
http://bt.jujumao.com/

10楼:XP服务优化。

网友:
现在还有JUJU猫。好久没用过啦

网友:
谢谢了,最近下的系统盘都有恶意插件,每次装好系统后都要先用360清一下先,要不然一上网就完蛋了,希望老大推荐的这里没有这个问题,正在下载XP3克隆版的。

网友:
相对其他的盘,这里的很干净了。不过建议还是关掉一些不需要的服务。

网友:
很不错的系统盘。以前用过的,找了好久没有找到。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一直在用还算可以的系统盘了

网友:
JUJUMAO我一直在用,是个挺不错的网站,提供的系统也比较稳定。不过前几年没出过系统了。。现在还有吗?等下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关闭Server服务 还有别的吗

网友:
我也来推介个吧.  电脑疯子12.6 .  据说以后不更新了 我是一直在用的.装机很方便.
www.51gho.com

网友:
我的机器上开启的服务:
除了上面几个自动外,其他的设置为手工或禁止(如果手工不能停止)。
上网,访问共享(自己不能共享)都没问题,如果需要可把打印服务开启。

关于防火墙、补丁下载等建议用 金山 或 360,占用资源小。

网友:
呵呵!之前的W2000用过!现在 都好少用了!

网友(2010-07-30):
好久没用了哦,不知道现在的插件怎么样

网友:
系统还是雨林木风的经典,可惜不做了。
绿茶的感觉一般,起码没有木马。有点IE插件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