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MF-47型万用表指针右偏不到位问题

楼主(2010-06-22):
我有一台南京白下计量仪表厂生产的MF-47型万用表,在使用过程中把万用表的档位打到电阻档任何位置,然后红黑表笔短接,万用表的指针右偏不能到位,因多年没使用,电池没问题,估计是调整指针的电位器有问题,电位器是WH5-1A,下面标注的是6K8-A这组数字怎样解释?是不是指6K的,我想换个电位器,如果找不到同样的,可以用什么样的或者几K的代替?希望给位老师给个回复。

网友:
可能需要拆开调游丝了,不建议拆开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该万用表使用的电位器WH5-1A 6K8-A,由于买不到。今天上午我把万用表拆开,把调整指针偏转的电位器拆开,用酒精把里面碳膜电阻片,铜触点全部擦拭一遍,把铜片接点用利刃刮了刮,装好电位器,组装好万用表,然后把档位拨到电阻档,再短接红黑表笔,这时指针超出0欧位置,然后调整电位器指针能够顺利指上0欧位置,至此指针右偏不到位修复成功。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是碳膜电阻片与铜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拆万用表开把电位器修复成功,谢谢你的的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你,动手能力很好

网友:
非常的棒。很有前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买不到电位器,本地又没有修万用表的,只好自己动手了,幸好我判断出是电位器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