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上U没电压。

楼主(2010-06-22):
    今天接到一片华擎865.775针的主板、拿来说不通电、接过板后、我量了所有的电压都正常、不过U、上负载量座子是好的、量电压也是正常的、上U就掉电、请大侠们指教指教····

网友:
多关注U与供电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电压没出来产生保护,也可能是座子空焊

网友:
座子空焊的机率很高... 先烤烤座子再说

网友:
座子可能比较大

网友:
一是座子空焊     二是 某一组供电里面有场管不良    三是PWM IC坏    以上三种情况我都修到过

网友:
凌寒 说的很全。我补充点。供电带不动负载(有元件性能不良)包括电容。管。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电带得动负载、上U就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