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不开机维修,还有一点疑惑

楼主(2010-06-22):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旭日410,据客户说他孩子用完之后给他就不显了
由于目前刚换到一个刚起家的维修店,电流源还没买,手头就一万用表

开机有一指示灯亮,风扇不转,NND看似不像是显卡
打开后盖测cpu供电有,内存上面也有1.8和0.9
那下pci-e网卡测22脚设备复位,只有0.3,看来cpu没有干活

没办法只能全机拆了,拿出主板开始测各点电压,待机的3,5v正常
1.8,1.5,1.05,cpucore全正常,加上刚才内存的0.9也正常
顺着没有复位的思路往前走,摸到时钟电路的晶振时发现晶振电压只有0.2v
明显不正常,查时钟芯片主供电pin1,只有2v左右,看电路图是3.3vrun电压,找到症状了
用万用表打对地组织,没有发现短路现象
找到3vpcu转换为3vrun的电路,电路如下(跟dv1000真像)

前面已经量过了待机3v是正常的,而3vrun是触发后由mainon信号开启的,而3vpcu转成3vrun的mos管G级只有1.2v,明显不正常
按照图来说怎么也得有10v左右

测量EC的mainon信号是3.3v,而mainon信号的开启会让那一排mos管全部截至,从而使15v通过电阻PR4接入PQ18的g,从而导通
,实际测量结果也是如此,只不过15v通过pr4后就成了1.2v,PR4阻值正常,更换PQ2无效
只能硬着头皮往回辙,断开pq18后无效,G级电压仍然上不来
尝试断开转换5v电压的pq14后G级电压上来了,更换PQ14后,3vrun与5vrun出来了
插上u,内存,屏后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疑惑:在于对维修思路的疑惑,5V的前级,后级均没有短路现象,只有G级电压不正常,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都会往前查
但是mos管本身的不正常也会把G级拉低???以前没见过,哪位高手理论一下这里的原因
ps:G级均没有短路现象,阻值正常

网友:
量MOS管好像不只量 它内部二极管有没有短路,要知道原理,量得才轻松。 除了量二极管,还要给G极一个电压,然后看DS会不会导通。

网友:
MOS管本身也会造成拉低电位的,曾经见过

网友:
应该不会拉低电压吧

网友:
楼主,我没看出来PQ14和3vrun有什么关系。

网友:
mos本身问题,我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