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同一种型号台式机,其主板上的MOS管型号不同,能互换吗

楼主(2010-06-22):
1号台式机主板的MOS管上面刻着 13N03LA

                      CW432

2号主板上与1号相对应位置上的MOS管刻的是 F 1506SB
                                          N315AD
 请教一下坛友这两种管子能互换吗

网友:
貌似不可以。。最好换同型号的,要不然烧主板就麻烦了!

网友:
台式机 MOS管  N沟道的基本通用,P沟道的基本通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互换

网友:
最好是找相同型号或是可以代用管,,,因为有些主板电源管理IC不能识别代换MOS管,使得代换管与其它MOS管电压不相符或是该管会有发热现象,,最好是上下管一组一组对应的更换

网友:
台机上面的场 管 只要不  是LD开头的都可能互换

网友:
答案挺多的,那我还是查看一下它们的参数对比一下的好
感谢大家提供的意见

网友:
上网查一下功率,最好还是原值代换

网友:
安全起见最好是找信号相同的

网友:
你看一下主板的元件部局一样的话,就可以换
很多型号不同,但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2011-08-26):
最好找一样的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