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代工TCL主板865G-M8问题

楼主(2010-06-22):
ECS代工TCL主板865G-M8,这块板子无复位,测PCI时钟:1.36不知是否有点低,不上CPU,VTT电压为1.2V,一上CPU,VTT电压变为0.58V,CPU电源IC:RT9245,加过焊!请教高手有无修过几似的板,指点一二

这块板子昨天修好了,没来得及在论坛上回复,谢谢大家的意见!这个VTT是两组管供电的,3.3转2.25,然后2.25再转1.2V,在3.3转2.25的这个管子软击穿,当时太粗心了,没发现。换了这个管一切OK!    这种现象个人认为应该是:不上CPU,一切正常,有VTT1.2,当上CPU的时候有负载,恰好管子软击穿,达不到要求,所以只输出0.58左右的电压,不知我这个总结是否正确!

网友:
除此之外,其它供电基本正常,空载北桥中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灯座看一下  再就是打一下VTT供电的对地值

网友:
首先保证CPU是好的
这个板子的FSB_VTT应该是一个324控制一下MOS管产生的
在VTT不正常的时候,测一下MOS管的G极电压、324的同相端电压

网友:
这块板子昨天修好了,没来得及在论坛上回复,谢谢大家的意见!这个VTT是两组管供电的,3.3转2.25,然后2.25再转1.2V,在3.3转2.25的这个管子软击穿,当时太粗心了,没发现。换了这个管一切OK!    这种现象个人认为应该是:不上CPU,一切正常,有VTT1.2,当上CPU的时候有负载,恰好管子软击穿,达不到要求,所以只输出0.58左右的电压,不知我这个总结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