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0G硬盘掉电

楼主(2010-06-22):
一个二手的三星40G硬盘...让客户用了几天....现在硬盘出现开机上电,,,掉电,,再上电再掉电的情况...客户说之前一天电脑天了十多个小时...这是什么原因导至的呢????我查了12V跟5V的供电都很正常,,麻烦各们指导指导..

网友:
你是查什么地方啊!硬盘的电吗?我曾经遇到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我有棉花沾乙纯〈酒精〉擦接硬盘电源线口子和硬盘口子,硬盘好了个后,我怕客户跑冤枉路,就在接口上点了的固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