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222 Wide 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10-06-22):
此显示器是福建捷联电子代工的22寸液晶.故障为不加电,电源ic型号是LD7575PS.开关管坏,电源ic坏,还有一个贴片电阻R943烧坏看不清楚阻值,请问是多少欧的电阻,急急急!!

网友:
R943是LD7575PS第3脚的外接电阻.那位高手知道啊?

网友:
该个电源可以,虽然成本高一点

网友:
发个PDF给你,自己看吧
我手上有块联想19液晶的电源板,上面用的也是LD7575,第三脚接的电阻是102,1K的电阻,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改个就是`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昨天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电源板,R943是470欧的电阻,现在已修好,正试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