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笔记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6-22):
硬盘是好的。机器自检出现联想LOG后屏幕上就出一个光标在闪
光驱不能引导,U盘也能引导
可以进BOIS,让位大哥知道帮忙呀。
我想不是硬件问题,软件我也弄不明白呀

网友(点评):
软件搞不懂,那先学软件啊,别把别人的电脑弄坏了。

网友:
这为朋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本子       我这个能GHOST 系统  不恢复     PE 进不了  呵呵  那的毛病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系统试一下吧,看能不能正常进系统,若能进说明是原来的系统问题;若换了N个系统,还是不能进系统,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硬件兼容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
我这个连光驱都不能引导。
别说GHOST

网友:
应该是个硬件问题。遇到过这种联想机的这种故障还没解决。

网友:
不是
是硬盘MBR的问题

网友:
硬盘MBR问题???
是什么意思,可以光驱也不能引导呀。
高手来帮忙呀

网友:
硬盘能用的。放到别的机器上还能进系统。。。。。。。

网友:
刷BIOS试了吗?不行换南桥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可以刷个BIOS

网友:
这种怪事最烦人的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引导分区那里出毛病了,用户要是没资料,可以放到其他机器上重新分区试试或者低格一下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光驱都不能引导

网友:
这只有 两种 可以  1 楼主 对 BIOSS 设置不悉 ,2就是 硬件引起的 包括BIOSS

网友:
觉得是南桥问题,这种最不好搞了。有条件加焊下南桥。

网友:
我看还是先刷BIOS看看吧。。。

网友:
就是南桥与BIOS的问题了

网友:
诶,我都怀疑现在这里是不是做维修的人讨论的地方了

网友:
把硬盘拆到别的机器上重新分区下在放回安装下系统 。 就由于联想一键恢复5.0引起的硬盘分区保护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楼主, 你写故障现象你要说清楚你的机器认硬盘没有,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应该BIOS问题

网友:
内存接不良 擦擦就好了

网友:
南桥上找文章

网友:
建议你先把软件这块先学习下.你软件不懂.就乱搞硬件.不建议啊

网友:
弄好了,刷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认到盘没呢 确定不 ?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