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06-22):
一个比较老的长虹液晶电视和显示器两用的。他的外接电源适配器。客户说他的外接电源适配器丢了。看背面上写的是12V-1.8A   18V-1.9A 两个电压 ,这怎么理解,适配器是4个孔的,我买来一个12V-4A灯管亮一下就关了。是不 是我买错了。还是电源适配器应该输出两组电压。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

网友:
肯定买错了你看你的电压和电流都大了,所以你一插就被保护了,你去卖夜晶电视去配配看看。

网友:
估计是错了,你看看电视后面应该有吧

网友:
这个电压是双电压的  一个是12V,一个是18V的,你可以拆开机器,看里面电路接上这2组电压就OK了
以前早期的长虹,TCL,海信,创维等都使用过这样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