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残影,请高手协助说明故障原因跟如何修复

楼主(2010-06-22):
sampo RAD-7Q

已先查过AD版上的电压5V  3.3V   12V都有,屏线已更新,AD已用公版测试过,故障点一样,
T-CON的电压如下:VGH 17.8V、VGL -6.8V、VAA 10.62V、VCC 3.3V、Vcom 3.9v、VREF 9.8V

网友:
应该屏挂了吧~,这种现像我从没见过呢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识了这种故障,那位兄弟修过的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是屏重影,屏故障,屏第一栅极有问题,看下跳线能不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导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