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PL2-E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2):
接一客户送修主机,原故障是自动关机,CPU发热很高,送到电脑公司加硅胶后点不亮了。心想这是个小问题,可能是CPU没装好,或是里面触点碰到一起了。拆机取出CPU一看,果然里面有两处触点碰到一起了,调好后上电,复位灯常亮,打CPU无供电。不会装CPU搞短路了吧。以前也修到触点碰到一起的,调好就正常了,也没有出现过无供电的。查看主芯片是RT8803A,手上没有这芯片的资料,上坛里也没找到资料。打供电上管,有12V输入,无输出,无控制电压。看来只能查查RT8803A的工作条件了。从网上下载了芯片图。24-31脚是VID信号脚,查无电压,不会是芯片坏了吧。试打23 VDD供电脚,发现无5V供电,看来问题在这里了,5V有断线。顺这一路跑线路发现有一位置无元件,有掉件的痕迹,打另一边有5V。问题找到了,直接取一保险电阻装上,上电试机跑码,此板修复。因坛里没有RT8803A的图纸,现上传一份。

网友:
楼主掉件的地方主板标示应该是L**  什么的吧,要不怎么会上电感,而且一般的VCC都是通过电感过来的

网友:
没有标L**  什么的,因为这里是5V的供电线路,所以中间掉的件的作用就是保险一类的东西,所以直接用了一保险电阻

网友:
修的很专心··
   维修维修··细心点还是好··

网友(2010-10-29):
维修的时候细心点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