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0e 看电影半个小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0-06-22):
顾客拿来说在一家维修店没搞好要换主板,后来顾客拿到我这,看电影半个小时重启,请有遇到的大师帮我啊

网友:
检查cpu散热和显卡的温度

网友:
过热保护了吧

网友:
我想把风扇改常转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我现在正在用风扇对着吹,看看还掉电重启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哦

网友:
什么风扇,用软件实时看下温度

网友:
谢谢各位啊现在风扇吹了40分钟了不掉电了,但是风扇一直不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查查散热情况,可能是热管坏了呢

网友:
重点检查散热情况,可能是过热保护了,以前修过类似的。

网友:
这样一般是散热问题引起的

网友:
大哥你说仔细点,你说这样 怎么帮你啊   先看看风扇 系统一个一个排除哇

网友:
我昨天晚上把CPU风扇常转了,但是报FAN 错误,按ESC可以进系统。今天上午拷机,不报错了,但还是用半个小时掉电重启,集成945,会不会是北桥啊

网友:
散热模组了啦!看看是不是散热模组一边烫,一边凉

网友:
CPU散热片温度不烫,就是显卡集成北桥的散热片有点热,但手可以受的了

网友:
一般散热做好了,那就加焊下北桥,

网友:
清理一下风扇、散热器吧。

可能看一下我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9131-from-home.html

网友:
1、首先保证散热片与 CPU 北桥 等芯片接触良好,或者把散热接触面重新清理干净后在涂上导热硅脂,有时候 原装导热硅脂 老化后,会很硬,残留的老化硅脂残渣会顶在散热片和芯片之间造成散热片与芯片接触不好。
2、检查CPU电压,看是否正常或者偏高,我记得论坛前辈有一例SONY小本 CPU温度过高保护关机,就是 CPU 座子虚焊,导致CPU  V什么什么信号识别不正确,电压偏高,导致温度过高掉电的。
3、在保证上2点后,如果还是掉电,建议楼主 更换一套风扇散热片试试。

网友:
不建议你做北桥.

网友:
准备订风扇散热片

网友:
30分钟掉电。多半是散热引起的。

网友:
继续求助各位大师啊这个CPU散热器买不到

网友:
显卡过热了吧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CPU或者显卡温度太高,散热不良导致的,最好清理一下风扇,加点导热硅胶,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CPU电压1.25A电感有点热

网友:
我现在想办法把电感降温

网友:
发现CPU散热器出口处温度跟CPU上的温度不一样

网友:
我也觉得是散热的问题哦。

网友:
现在CPU风扇散热器都换了,集成显卡也加焊了,涛声依旧

网友:
CPU或者显卡太烫!换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