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BIN的SPD文件用什么工具刷写,SPDTOOL好像不行

楼主(2010-06-22):
BIN的SPD文件用什么工具刷写,SPDTOOL好像不行

网友:
BIN的spd文件可以用SPDTOOL直接刷写
只要将文件名从xxx.bin 改为 xxx.spd 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我试过怎么不好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编程器得多少钱啊。

网友(2010-07-24):
我发个自己修改过的SPDTOOL,后缀名支持*.bin的,这样比较方便,原来的SPDTOOL老是要*.SPD很讨厌,因为编程器的大多*.bin,这样好交互使用,这样后缀名*.spd就不用改来改去的

网友:
将后辍改成spd就行

网友:
内存编程器,我有,你想要吗?

网友:
如果是中文版的就更好了

网友:
SPDTOOL  的校验有什么用吗,能验出改错内容的错误吗?

网友:
我的工具行啊,可惜刷错了,不能点亮了

网友:
我有几个编程器.不过好像没有转接座吧!!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个图的..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