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主板集成显卡RGB,GB对地短路,是北桥坏了吗

楼主(2010-06-22):
845gv主板集成显卡RGB,GB对地短路,是北桥坏了吗,安独立显卡也无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拆掉电路中的电阻电容后打值 还是短路就北桥杯 如果有接门电路 门电路也拆掉

网友:
把 G  B 线路中的电容和对地电阻,二极管拆掉再打值来定哪头故障

网友:
RGB同时对地 那就是北桥坏了 。

网友:
碰到这故障   我就找PCI的老显卡来试 能亮  证明桥没事  不亮  证明桥挂了  还省的查来查去

网友:
我遇见这样的   都是北桥坏了   换一个

网友:
百分之九十九是北桥,另外百分之一属意外情况,电容或者插槽损坏等。

网友:
直接上灯座看看北桥是不是短路,或者测量北桥周围的电感也可以知道北桥是否短路的

网友:
北桥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
刚刚接触主板维修,我只记得以前一听南北桥坏了,这边的维修部就说不能修了,到底南北桥坏了板子还能不能修呢?

网友:
北桥坏了, 试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