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不显示,挡显卡30秒后掉电

楼主(2010-06-22):
宏基4520开机不显示
。电流能从低电流跳到1.8左右。。键盘灯不亮。。硬盘绿灯一闪闪的。30秒左右又自动重启。测显卡上的电压正常。。1.8v.有温度在工作。        显卡是:8400g 的。。显卡重新植珠过,集成南北桥也重做过,问题依旧,本人一接手时是开的了机的,因为温度过高,处理时加了铜片,在开机就成这样了,无法向客户交代,请大家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
如果把所有外设拔掉都这样的话,我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显卡周围的零件

网友:
周围我都特地用放大镜仔细看了,没掉东西,手上没同样的显卡,这卡贵啊,所以请各位师兄给点意见

网友:
貌似有很多人碰见过这样的问题,但貌似都没怎么去解决掉,难道是癌症,治不了?

网友:
显卡加2汗下撒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如果是显卡加了铜 片,你没换显卡芯片。建议你换个显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先外接试试 看看有什么端倪

网友:
外接没显,而且30秒后就掉电拉,电流跑到1.8又掉到1.5在过一会就掉到0.1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换个U测下先吧

网友:
加了铜片,会不会是导致了显卡上的电容短路?

网友:
换显卡吧,换显卡就好

网友:
换个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会不会是铜片太厚把显卡压坏了哦

网友:
我现在正准备换个显卡BGA试试看

网友:
我一般不加铜片,加铜片的话,会导致散热座变形,只能保证加铜片的地方接触好了,但是其它地方会接触不好。我一般是加个导热泥,只要能保证散热铝和芯片接触好就行了。导热泥压一下,就变形了,所以接触就非常好了,也不影响其它地方的接触。所以本人建议不要用导热铜片

网友:
会不会是铜片吧芯片压坏了 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