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适配器。

楼主(2010-06-22):
我刚在基地的深圳店买了台VP490编程器。主要用于笔记本维修,现在除了一个PL32的适配器,和一个三用(TSOP32 40 48)的,就没有其它的。请问大家修笔记本最常用到那几种适配器阿?

网友(点评):
还有写25系列8脚的啊

网友:
今天有一台老IBM R32锁密码了,想对28RF08CN进行读写都不行。

网友:
适配器一个就够 了怎么要多个呀,应该是座子吧常 用的就几种你到基地网店去看看里面都有。

网友:
都常用那几种。能不能给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你是问的什么适配器?是你买的编程器用的适配器?还是别的?

网友:
就是座子阿。

网友:
难道电源才叫适配器吗?

网友:
宽SOP8和窄SOP8适配器
宽SOP8主要用于主板8脚贴片SPI BIOS芯片
窄SOP8主机用于显卡8脚贴片SPI 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