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我这里一台美格 ev-527 十五寸的显示器 不通电 电压12V  5V无输出 保险和接地电阻好的  给电源IC203D6供电的两个电阻温度很高 换了IC开始通电 关掉开关再开又不通电了 两个电阻又发烫 后级没有短路的  高压和驱动板断开 问题依旧     负载断开问题依旧  开关管好的 绿波电容换过 不通电的时候给IC 的电压的16V  通电的时候是332V  电源部分无短路 请个位高手指点

网友:
那两个电阻要一起换

网友:
说的都不清楚 怎么帮你

网友:
那两个电阻换了一 样

网友:
他是332V通过这两个电阻给IC203D6供电的  这两个电阻都是2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