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屏线接口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0-06-22):
我的acer 4315经常白屏,我就拆了前壳,重插屏线接口,时间长了,主板上的接口铁片脱了一边,用烙铁连上以后,还是不能用,焊得不规范,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谁能帮帮我^^^

网友:
拿到专业维修显示器的地方把接口换掉 你不要自己瞎弄 把屏弄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找专业维修的换处接口,有可能是你焊短路或有没焊上的,不要再通电了要不然搞坏屏事就大了。

网友:
  换一条线试试看   有可能是 接口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两头都换?那得需要多少钱啊?一般要大的电脑城才能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错,下载了,谢谢……

网友(2010-09-14):
最好。。拿到专业i维修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