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贴片电阻速查表

楼主(2010-06-22):
1)2位数字后面加一字母表示法:这种方法前面两位数字表示电阻值的有效数值,后面的字母表示有效数值后面应乘以10的多少次方,单位Ω.其标识意义见表一/二.如:02C为102×102=10.2kΩ,27E为187×104=1.87MΩ
代码 表示数字 代码 表示数字 代码 表示数字 代码 表示数字
01 100 26 182 51 332 76 604
02 102 27 187 52 340 77 619
03 105 28 191 53 348 78 634
04 107 29 196 54 357 79 649
05 110 30 200 55 365 80 665
06 113 31 205 56 374 81 681
07 115 32 210 57 383 82 698
08 118 33 215 58 392 83 715
09 121 34 221 59 402 84 732
10 124 35 226 60 412 85 750
11 127 36 232 61 422 86 768
12 130 37 237 62 432 87 787
13 133 38 243 63 442 88 806
14 137 39 249 64 453 89 825
15 140 40 255 65 464 90 845
16 143 41 261 66 475 91 866
17 147 42 267 67 487 92 887
18 150 43 274 68 499 93 909
19 154 44 280 69 511 94 921
20 158 45 287 70 523 95 935
21 162 46 294 71 536 96 956
22 165 47 301 72 549 97 973
23 169 48 309 73 562 98 985
24 174 49 316 74 576 99 998
25 178 50 324 75 590
表二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代码 含义
A 100 D 103 G 106 Y 10-2
B 101 E 104 H 107 Z 10-3
C 102 F 105 X 10-1
(2)3位数字表示法:这种表示方法前两位数字代表电阻值的有效数字,第3位数字表示在有效数字后面应添加”0”的个数.当电阻小于10Ω时,在代码中用R表示电阻值小数点的位置,这种表示法通常用有阻值误差为5%电阻系列中.比如:330表示33Ω,而不是330Ω;221表示220Ω;683表示68000Ω即68kΩ;105表示1MΩ;6R2表示602Ω.
(3)4位数字表示法,这种表示法前3位数字代表电阻值的有效数字,第4位表示在有效数字后面应添加0的个数.当电阻小于10Ω时,代码中仍用R表示电阻值小数点的位置,这种表示方法通用用有阻值误差为1%精密电阻系列中.比如:0100表示10Ω而不是100Ω;1000表示100Ω而不是1000Ω;4992表示49900Ω,即49.9kΩ;1473表示147000Ω即147kΩ;0R56表示0.56Ω.
续(解):
300是30欧(这是国际标法)
30R是30欧(这是英国标法)
常看国外绘制的线路图,美国、英国、日本对零件符号的标示都不同。不过对于电阻阻值之标示却逐渐趋于一致,因为那个「点」常会出问题。所以本文所谈的标示,并非是色码认识,而是零件数值表上的标示。
例如3.32K,若是印刷不清,就会让人误认成33.2k或332K。若标示成33K2,就不会有上述的困扰。还有打字机的问题,没有计算机辅助时,由于传统机械式打字机欠缺特殊符号,51Ω会标示成51ohm或51R,100mF会标示成100mF。
英国有不成文宪法,电子界有不成文的规定,电阻阻值标示方式如下:
0.22Ω=0.22R=R22 (只要是R在最前面,即表示阻值小于1Ω。)
2.2Ω=2R2
22Ω=22R 22.1Ω=22R1
220Ω=220R (只要是出现R或R在最后面,即表示阻值小于1K。)
2200Ω=2.2K=2K2
22000Ω=22K
22100Ω=22.1K=22K1
221800Ω=221.8K=221K8
2210000Ω=2.21MΩ=2M21
陶片、积层电容很常见,其容量若非直接标示也常有人看不懂,明明是买1500pF陶片小电容,怎么老板给他的是152?别怀疑,152不是152pF,表示15后面有2个0;有时12pF会标示成120,表示12后面没有0。小电容标示是这样:
220pF=n22=221 (表示在22后面有一个0)
2200pF=2n2=222 (表示在22后面有两个0)
0.0047mF=4n7=4700pF=472
6.8pF=6p8 12.5pF=12p5 (1nF=1000pF)
同理,RN-55/60/65系列军规电阻的四位数字也是如此标示:
2210Ω=2K21=2211 (表示在221后面还有一个0)
22100Ω=22K1=2212 (表示在221后面还有两个0)
221000Ω=221K=2213 (表示在221后面还有三个0)
所以649K=6493,64K9=6492,6K49=6491,649Ω=649R或6490。
军规电组的阻值以四位数字表示,但拿起军规电阻,你会发现在四位数字之后还有一个英文字,例如2151F。英文字代表误差,G=2%、F=1%、D=0.5%、C=0.25%、B=0.1%、A(或Ω)=0.05%、Q=0.02%、T=0.01%、V=0.005%。在音响器材中,阻值误差1%已够用,电容器的误差、晶体管配对的误差,往往超过10%!正确的观念是:阻值愈低,误差也应该愈低;晶体后级扩大机的射极电阻,因阻值低于1Ω,故误差愈低愈佳。
若是四位数字再加两个英文字,那代表何意?例如2151FC,阻值是2K15,误差是1%,那C代表什么?代表温度系数;C=50ppm、D=25ppm、Y=15ppm、T=10ppm、V=5ppm。
国产电阻以色码标示为主,碳膜电阻四色环,金属皮膜电阻五色环,有些还有六色环。±1%误差的金属皮膜电阻,最后一条色环就代表误差—棕色±1%、红色±2%、金色±5%、银色±10%、绿色±0.5%、蓝色±0.25%、紫色±0.1%。
目前习用的小电容,误差多在±10%以内,电阻则以±1%为主。英国Holco电阻不是色码电阻,电阻体黑色,除了以数字直接标示阻值外,也标上0.5%之误差。事实上,台湾有很多厂商也能生产误差0.5%、0.25%或0.1%的电阻,但电阻瓷棒要另外进口,因此每种阻值最低要求是20,000只,若是想规格齐全,一次order上百种数值,价格就不低,可以买奔驰车,而且这辈子还用不完。
色码电阻通常会提供阻值及误差两种规格,但温度系数则不标示,Holco电阻的温度系数由50ppm改成100ppm,是原厂公布,若原厂不说,消费者就不会知道。有一种金属氧化膜MOF电阻,就是我们常用的射极电阻那种,外观呈灰黑色。金属氧化膜电阻的温度系数很高,标准品是300ppm,但这是制造商公开在说明书上,一般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若是有人心存欺骗,说我定制的金属氧化膜电阻品质极佳,温度系数不到50ppm,那不知情的消费者只能傻傻的上当。(注:温度系数与电压系数不同,电压系数比较低。)

网友:
有谁有色环电阻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