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修好电容短路造成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机型是sony vgn-cr322h
故障:插上电源,电流0.5A---0A.电压没变化.拆机发现SONY板有三块组成,先把带电源接口的板拿出来,独立插电试,电流0.5A---0A,怀疑这个板上有问题.打了下阻值,发现几个电容短路.查了下电路图,原来是VIN对地短路.把电容去掉没发现什么情况.最后测到4916旁边的电容,发现这个电容也短,去掉电容一测,数值为003.换掉后试机OK.

网友:
图怎么发不上去

网友:
无图无真象啊!楼主

网友:

图怎么还上不去

网友:
这种情况用手摸会感觉发烫的。好查

网友:
如果手还摸不到、感觉不到的话还可以用嘴唇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