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开机无显求助

楼主(2010-06-22):
机型:联想X200
病况:开机电流到0.67不跳动。
不知从何下手、各位高手支支架、给些思路
求助
联想

网友:
桥没有工作

网友:
喇叭有没报警什么的啊
你又没码卡跑下
跑下看清楚跑什么就好解决了啊

网友:
电压出来了么 cpu是否发烫了 上不上内存电流有无变化 内存的smbus波形有吗 bios1pin有无波

网友:
看似不过内存,换内存试了吗?不行就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