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540的故障请大家帮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2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HP540的笔记本,故障是待机电压0.08不开机,故障是网卡坏和IO/EC也坏了,换了故障排除,以为是OK了,装机测试进入系统各方面都正关机就会自己动重起,小电池也有电压3V,南桥换了也一样,没有思路了,谁有遇到过这的样故障,请指点一下谢谢      注IO/EC是新的,南桥也是新的

网友:
BIOS也刷过

网友:
你的机子怎么坏的   如进水用返修台烤烤板子   以前碰到过除尘后问题解决

网友:
查一下供电

网友:
  南桥应该是有问题的 你看看南桥的ri#信号 这个信号不正常会关机重启

网友:
  南桥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肯能板上烧了一两个小电阻 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