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2000主板多少钱,坏的能值多少

楼主(2010-06-22):
  我今天真是杯具了,,我的PSP2000因为有时候会开机卡在波浪画面进不了菜单,或者有时候进游戏的时候就死机,一直卡在LOGO画面没反应,,,,只要进入了游戏从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今天就把小P拆了,想是芯片空焊了,,加焊CPU,CPU是动了,板子起包了,,5555555。也可能是桶CPU力度大了,,,再通电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短路了。。。。。废了。。。
   CPU是用哪一号锡球的?这板子换个好板子还行不,得花多少钱??谁有板子啊。

网友:
楼主怎么不看看我的前面的帖子 板子一定要先考考在加焊  对了 主板淘宝有卖的  废板CPU是V2 的还是V3的 V3的不值钱 V2的还能值点钱 ~~~~

网友:
VT-085的哟,,,废板发上海去了,,没救就得扔了。

网友:
85的cpu可以用,装到v3上,就是台完美机,85的cpu型号是:CXD2975BGG,或CXD2975B1GG (TA-085v2)       pcb:1-871-259-71,或CXD2975CGG  (TA-085)     pcb:1-871-259-32,或CXD2975C1GG (TA-085v2)  pcb:1-871-259-61

网友:
看来楼主的小P要进棺材了!!!!

网友:
看看新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