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成845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6-22):
收了块众成845主板。发现有以下问题:
诊断卡26.出现显卡信息,然后CPU,此时
卡马上跳D3,然后到自检内存很慢。得等半个小时以上,进BIOS反应也很慢,进不了系统
这时只要随便给主板一个信息(在键盘上按任一键,或再点下开关)就会快一下,然后又停了,

初步怀凝是内存部分有问题,量得内存供电2.48V。排阻1.25V
其它供电基本正常。
后换了内存供电管,再开机走码正常:26.52.75.7F。。。。且自检正常进系统。。

大概二三分种后又自动跳D3.然后电脑反应又慢了。。
再换管后又正常一会,就不行。。
不换管等冷了再点故障一样
对供电那及电压芯片一块加一会热就又好一会,然后就又一直不行。手上没有电压芯片换,发现电压芯片上面有一103的电阻,,量其阻值为9.88K,换之。。。

然后开机又正常,十几分种后就又出故障。
放那里不管。第二天再开机就好了。等一会又不行。
唯一跟原来不同的就是换了103的电阻之后每次刚开机会好一会。

现在的现象是:

诊断卡走码正常,板子就正常,一但走码跳到D3.板子就反应慢。故障前后电压都基本没变!
请问我该往哪里查?或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没有人帮解决分析下吗?在线等待中。。。

网友:
你查一下北桥到内存的线路,看有没有灼烧或刮伤的痕迹,如果有,查看一下是否有要断或短路的情况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找个细线飞线过去。

网友:
把9173换一下如果还是同故障,可以刷BIOS试

网友:
北桥有问题 吧·~时好时坏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的指导

控制内存MOS管的电压芯片不是9173。。
是一个358M-A。请问可以用哪个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