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屏亮一下就黑了

楼主(2010-06-22):
我有台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亮下就黑屏,感觉是高压包坏了,请问怎么测啊,主要是哪些件爱坏,谢谢指点了,

网友:
这种液晶灯光坏的很多的

网友:
是的,灯管 坏的多啊。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都有可能,要自己动手检测啊

网友(2010-07-23):
我有个15的联想lcd,还经常黑屏,必须拔电源才能恢复。

网友:
一般高压条坏的多,高压条坏了我们都是直接换的,没有去修的,因为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值钱

网友:
高压部分其供电电容有无问题,及灯管

网友(2010-09-03):
一样啊,我的是HP 1907W,也是

网友:
高压坏的多。看一看是什么时候的显示器

网友:
先单侧每个灯管,看看正常不。或另接4只灯管看看,确定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板很容易坏的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坏的多,今天才修了一台,高压板全部松焊,焊好了还是一闪就灭,后来逐根灯管试一下,一根不亮,三根发红,全换灯管就好了!你还是试试灯管吧!

网友:
很多都是因为一根灯管坏保护了,用个高压板测下灯管看看好不,好的话就高压板的问题,不过电源板也不排除!

网友:
高压部分其供电电容看看是不是鼓包了

网友:
先测下灯管试试,没问题的话在换高压条

网友:
先点一点灯管 有问题换 没问题修高压

网友:
联想的19在我的印像中,灯管老化的很多,应首先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把磁片电容都换了估计差不多了